[维修求助]
关于IPAD2 大硬盘硬解ID

楼主(2018-10-23):
请教各位手机大师们,接手IPAD2  准备硬解ID 没发现主板上面的硬盘   是大硬盘   不是像5S 6的硬盘   另外旁边还有个空的硬盘位置,我的硬盘测试架是艾普的,不支持,我想问的是 这种情况怎么硬解ID?怎么写序列号进去?我个人的想法  直接拆掉大硬盘   我装个5S的硬盘在本身空着的地方行吗?

网友:
马云家买一个 多好 便宜  或者买个序列号写一下

网友A:
可以用5S或者6的硬盘替换,双盘位要放到主盘位,所以不能放到旁边空余的位置上,要拆掉原来的

网友B:
艾普支持写大硬盘。模子换

。用小硬盘也可以。对号位置就行

网友:
iPad2不要想用小硬盘了 包你刷不过机  只能装主硬盘位  还有艾普读大硬盘只识别海力士的  东芝三星闪迪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5S或者6的硬盘替换,双盘位要放到主盘位,所以不能放到旁边空余的位置上,要拆掉原来的

我的意思是拆掉原来大硬盘  ,然后找个小硬盘  装在本身空位置的地方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艾普支持写大硬盘。模子换

。用小硬盘也可以。对号位置就行

拆掉大硬盘,装个小硬盘 在本身空位置可以?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一个来的实在!!!!!!!!!!!

网友:
某宝买刷好的大硬盘 3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