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80 班号DAJW8G REV C1电流0.8不显示

楼主(2018-10-23):
各供电都有 刷过程序 不内存也不报警 电流0.8左右
不显示

网友: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时,电流有差别吗

网友:
看看SMBBUS有没有波形,是不是跑码了没有

网友:
拔掉内存有没有变化,电流有几次跳变?

网友:
看看内存总线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