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掉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8-10-23):
     机器后壳X54H,板号K54HR REV3.0,板载2代I5 HM65独显,故障现象是开机后3分钟左右死机然后风扇狂转,每次都是这个时间点,点裸板自动进BIOS也会这样,刷过工厂BIOS,合成过官网BIOS,换过两个ME版本,更换过南桥,显卡还是一样,拆掉显卡温控G781 后进系统可以用30分钟左右然后风扇狂转掉电,更换G781温控还是一样,G781 1PIN 3.3   2.3PIN0.4左右 4PIN 3.3 6PIN3V  7.8PIN3.3V不知道正不正常,在风扇狂转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全板各大电感供电是正常的。这板搞了一天了现在没思路了谁指点下。

此机已修复,铜管下面的网卡AR8151输出的1.7V短路,直接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A:
板载内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内存出问题了。屏蔽掉内存 再试。

网友:
好了说一声。

网友B:
这种症状咋看都像bios问题,搞了bios无用,那也没辙了

网友:
此机已修复,网卡供电AR8151输出的1.7V短路,拆掉网卡芯片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症状咋看都像bios问题,搞了bios无用,那也没辙了

网卡坏了,故障现象确实像BIOS,会定时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内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内存出问题了。屏蔽掉内存 再试。

老机器,兄弟那有板载内存最后结果 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坏了,故障现象确实像BIOS,会定时出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长期太热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长期太热导致的啊。。。。。。。。。。。。。。。。。。。。。。。。

有可能的,芯片就在铜管的下面。。

网友:
外设引起掉电,很经典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发现问题得

网友:
这个比较经典。。。。。。。。。。。。。

网友:
查电路查出来的?。。。、、、。。。

网友D:
怎么会想到网卡的呢??短路网卡发烫?

网友E:
发现这个故障感觉好难啊,无意中摸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现这个故障感觉好难啊,无意中摸到的吗???

确实不好修,这机器毕竟已经换了显卡和南桥温控放弃不修浪费的时间成本太长只能硬着头皮查外设,我也没想到就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想到网卡的呢??短路网卡发烫?

换了南桥和显卡温控放弃损失太长,想着可能是外设引起的,挨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