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50v 板号x550vx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10-23):
          看论坛没有些型号的方法,发出来共享一下,节俭广大老铁时间啊 些板子客户机子进水 ,内存上管短路,导致本身内存短路!现在新的板子内存调节不是pcb_id,是DIMM_SEL,论坛有点位图很好找的!!亮机图
   移动电阻位置!!

网友:
简单明了,有图说明,照着作就行,,

网友:
我刚修了一块这个板子 开机1.2不动了 。刷BIOS 依旧。仔细观察发现待机在0.02到0.03之间来回跳 有轻微的痴痴声,表笔测发现3.3v后继电压来回跳 ,没有PDF 但某宝上有点位 ,下单开用,断声卡,网卡还在跳 ,一看还到南桥多做上拉用,赶紧测USB口阻值,发现一个USB口信号线组织偏低,拆掉南桥阻值正常。淘宝定了两片 坐等,希望装上就能好。

网友A:
这个机子我刚开始也在考虑是不是内存引起的 ,调了pid0和pid1的电阻 现象依旧,看了你的我知到找错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夫不错。我还没有修到。等修到的时候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刚开始也在考虑是不是内存引起的 ,调了pid0和pid1的电阻 现象依旧,看了你的我知到找错了,学习 ...

芯片淘宝那家发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照做就行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收藏一下 谢谢老板分享 台给力了

网友:
                已保存,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小白学习了,这么好的贴果断收藏

网友:
我表示还没有修道这么新的板子啊,记下了,以后参考。

网友:
我还没有遇见,收藏备用。

网友:
不错 下次遇到蓝屏也可以试试屏蔽内存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下次试试

网友:
芯片显卡主板他们家  他说可以保上机 小苏本本家不要发了 不保上机的 上机就不退。即使是坏的

网友:
已收藏备用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走许多弯路了

网友:
电阻移位大法厉害啊我的哥

网友:
调了pid0和pid1的电阻 现象依旧,看了你的我知到找错了,学习了。

网友:
非常简单明了,学习中。

网友:
我修内存不过的还是挺少的,一般也是进水,内存颗粒才会坏吧

网友:
把那个电阻右移,是不是相当于板载内存被去掉的效果,如果直接去掉板载内存,插上一根内存可以吗

网友:
楼主的这些资料都是哪里搞来的呢?这个机器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刚开始也在考虑是不是内存引起的 ,调了pid0和pid1的电阻 现象依旧,看了你的我知到找错了,学习 ...

我也是,刚刚在看楼主写的,我也也为是内存问题。,结果。。。。。学习了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9-04-03):
很实用的经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