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1P 3VALW对地微短 烧不出

楼主(2018-10-23):
送过来是开机不显断电 但清了一下BIOS就能开机显示了
但小伙子装机的过程中发现又开机不显断电了 开机能跑到1.2A然后降到0.6 0.4就掉电了
没办法 只有拆出来
发现L15 屏LCDVDD无3.3V

控制电压PCH_ENVDD为0
这个信号直接由南桥发出
再加上又是断电
直接换南桥

在等马云家南桥的同时 (南桥已经摘下来了,从料板上摘了个,植0.35球,眼睛近视太费神了,直接找马总了)打阻值 发现3VALW偏低只有57

但顾客催
再加上刚修了个进水的Y480 3/5VALW阻值只有120 照样能亮
就直接换南桥后 电流跑了几次也没断电 也能按键关机 以为好了 但装散热器想插显示器试的时候发现不触发了 待机电流也有点大0.023

现在只能查3VALW 断开隔离点 发现后面短 烧鸡大法电流0.078电流小

已经拆了PCH EC 声卡 功放 网卡 阻值还是57

NND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最后查出来了
这个机器3V待机对地阻值就是这么低!
开机断电是由于内存引起的!MD绕了这么大的弯 经验主义、不安步骤排查引起的惨案啊

网友:
这可麻烦了!就剩小件,再就是板层。有没有转换电路?

网友:
57不一定短哦,按不触发时序来一遍

网友:
3VALW去的地方你全拆了?这你可真有的搞的,没有个几小时搞不定哦,还拆换了桥,搞不好亏死啊,可能是小件做怪了,仔细看看。有时百测不如一看。

网友:
烧不出来的很多 我有三块戴尔都烧不出来

网友:
现在好多芯片的都很低,表不准0.057都不知是不是短,本人菜鸟就有时只能换了看看

网友:
57正常这板

网友:
表都与我一样,哈哈,之前我是这样拆桥,正常值

网友:
现在的板子真的不好说了,上次有一阻值50我以为是短路了,其实妈的本来就这么低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  新知识  以前不知道  看来这是通病  等我把他记到本子上  留着以后用

网友:
对着图纸,把相关的元器件全查了,3V电压用的地方太多,只能慢慢查。

网友:
芯片装回去通电3V5V能不能出 ?

网友:
最后查出来了
这个机器3V待机对地阻值就是这么低!
开机断电是由于内存引起的!MD绕了这么大的弯 经验主义、不安步骤排查引起的惨案啊

网友:
你这个就吧问题想复杂了。说半天还是你不够相信你的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