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的主控芯片从哪里找

楼主(2018-10-23):
收了一个机械键盘,测量后判定是主控坏了,不知道哪里有卖这种东西的,从某宝找了半天也没有这个。大神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按型号马爸家没有?

网友B:
主控坏了就不值钱了,大品牌还能换主控ic,小品牌只能换通用主控板不划算

网友:
这个如果芯片都坏了,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型号马爸家没有?

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控坏了就不值钱了,大品牌还能换主控ic,小品牌只能换通用主控板不划算

板载的芯片,雷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的芯片,雷柏的。。。。。。。。。

雷柏的应该有主控ic,不过这种一般都是10多块钱一个ic,加运费。隔壁论坛有20多30一个二手机械键盘,去年100块钱买了5个机械键盘,现在剩了一个达尔优的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