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短路

楼主(2018-10-23):
      插电大电流,拆机测公共点对地16欧左右,这个阻值感觉不像电容短路,烧鸡法,没摸到哪个电容发烫,仔细看了下,此板子上的cpu和显卡供电管子,都是铁皮管子,觉得有戏了,测到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6欧,果断拆了上管子pu4401,短路解决,换了上管,通电开机显示。

网友A:
学习了,貌似这个机器的铁壳子也坏的很少吧。和B470相比小巫见大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貌似这个机器的铁壳子也坏的很少吧。和B470相比小巫见大巫

的确很少,我也是前几天遇到一次,这个机器坏的多的是D95280

网友:
显卡阻值本身好像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