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541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23):
维修案例一、接入适配器无电流
       1、接入适配器无电流,测公共点电压为0V,而电阻却很大不短路,可见引起公共点无电压的原因可能是充电芯片电路和隔离电路,先测隔离电路,发现  PQ101输入与输出之间电阻为0击穿,更换PQ101加电后正常点亮。

       2、 接入适配器无电流,测公共点电压为0V,且电阻为0短路,可见引起公共点无电压的原因可是公共点后级电路短路引起保护电路动作导致无公共点电压输出,分块检查后级电路的19V供电电路,发现  PQ409击穿导致公共点电压接地短路,更换PQ409加电后正常点亮。

维修案例二、待机0.23A不触发

      接入适配器后
待机0.23A不触发,测公共点电压为19V,而PU201、PU202无3.3V和5V的待机电压。再测3.3V和5V待机输出阻抗正常,查PU201的5脚产生的给EC的待机供电电压3.2V,发现只有0.4V,直接在EC的供电节点PJ204处加3.2V电压烧机,发现烧机电流超过1A,EC很快发烫,再测EC供电端子对地阻抗只有4.3欧,判断EC损坏,更换EC加电后正常点亮

维修案例三、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0.037A不亮

      接入适配器后待机0.02A,触发触发后电流0.037A不亮,测PU201、PU202的3.3V和5V的待机电压输出正常。内存以及显卡和CPU供电均无。

               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南桥给EC的开机信号(EC的18脚信号PM_SLP_S3#和EC的77脚信号PM_SLP_S4#均正常(3.2V),而EC输出的电压转换控制信号(EC的124脚输出的SUSP#、EC的76脚输出的SYSON)均不正常,为0V,测工作状态下EC的76脚和124脚阻抗发现几乎为0欧,而断电后阻抗却很大,判断是EC损坏导致触发加电不正常,更换EC加电后正常点亮

补充内容 (2018-10-24 11:39):
维修案例一、接入适配器无电流
       1、接入适配器无电流,测公共点电压为0V,而电阻却很大不短路,可见引起公共点无电压的原因可能是充电芯片电路和隔离电路,先测隔离电路,发现  PQ101输入与输出之间电阻为0击穿,更换PQ101加电后正常点亮。
       2、 接入适配器无电流,测公共点电压为0V,且电阻为0短路,可见引起公共点无电压的原因可是公共点后级电路短路引起保护电路动作导致无公共点电压输出,分块检查后级电路的19V供电电路,发现  PQ409击穿导致公共点电压接地短路,更换PQ409加电后正常点亮。维修案例二、待机0.23A不触发
       接入适配器后待机0.23A不触发,测公共点电压为19V,而PU201、PU202无3.3V和5V的待机电压。再测3.3V和5V待机输出阻抗正常,查PU201的5脚产生的给EC的待机供电电压3.2V,发现只有0.4V,直接在EC的供电节点PJ204处加3.2V电压烧机,发现烧机电流超过1A,EC很快发烫,再测EC供电端子对地阻抗只有4.3欧,判断EC损坏,更换EC加电后正常点亮。

维修案例三、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0.037A不亮

      接入适配器后待机0.02A,触发触发后电流0.037A不亮,测PU201、PU202的3.3V和5V的待机电压输出正常。内存以及显卡和CPU供电均无。

               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南桥给EC的开机信号(EC的18脚信号PM_SLP_S3#和EC的77脚信号PM_SLP_S4#均正常(3.2V),而EC输出的电压转换控制信号(EC的124脚输出的SUSP#、EC的76脚输出的SYSON)均不正常,为0V,测工作状态下EC的76脚和124脚阻抗发现几乎为0欧,而断电后阻抗却很大,判断是EC损坏导致触发加电不正常,更换EC加电后正常点亮

网友:
我觉得这个帖子就没有必要看字了,看看图片就好。

网友:
从预览可以看到全部内容

网友:
修的是统货吗

网友:
guibing 发表于 2018-10-24 22:14: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