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板号X550JX 2.0 电流反复1.5几 屏幕有抖动 不显示

楼主(2018-10-23):
华硕FX50J 板号X550JX 2.0 电流1.5几  屏幕反复有抖动  不是暗屏啊  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也没有   板载内存我也屏蔽试过了   BIOS刷了好多 不行   论坛看了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办法    有大神支招吗? 供电都有   有遇到修好的  放个话

网友:
难道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这机子可以把独显给断开看看能不能显示,在不显示 你可以看看CPU了

网友:
这款好像是集成CPU的,这种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台 就是这种情况 刷Bios OK

网友:
显卡或者显卡电路。排线位置 排线  查查

网友:
跑码有用吗?

网友:
cpu内置的集显坏了,换CPU就OK了。

网友:
这种机器换除了刷bios,屏蔽内存,断独立显卡供电外,换cpu就不换算了,还不如交换主板,貌似独显是英伟达,没见过坏的

网友:
才修好一张,烤CPU,150度二十分钟左右,上热风哈。

网友:
这机器CPU超爱坏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显卡那块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换换屏线试试,刚刚遇到ACER的V5-471故障现象差不多,万用表测量屏线还是通的,恰好来了一台同样的机器,最后确定确实是屏线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之前有修过类似故障,把屏拆下来装上就又好了,还有刷bios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CPU挂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都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