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6HL V4.1 无CPU供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8-10-23):
主板型号:梅捷SY-I6HL V4.1主板故障: 无CPU供电
下面是维修过程:
上图:

CPU管理芯片(RT8859M )

测电压:

上迅维网上查一下:
真有一样的问题:
梅捷SY-I6H-L无VCore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369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照着上面修:

第三个电阻实测为256欧姆:  第四个电阻实测是78.4千欧
找了一个220K欧姆的上电

CPU电压有了

A11 复位电压 3.3V

最后上个亮机图:

感谢迅维,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是采用RT8859m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采用RT8859m的通病了.......

这个是在迅维网上,,搜到了案例!照着案例修好的!

网友(2019-02-23):
我的也这个问题 照你的修好了。 谢谢

网友:
我的也这个问题 照你的修好了。 谢谢 RT8859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