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REV 1.0不触发及触发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8-10-23):
GA-F2A55M-DS2 REV:1.0不触发及触发一下掉电后不再触发,时间有限直接发图如下:
不触发连修5片同一故障部位IO的107脚-ATX_PSON到ATX-PSON断线

触发掉电IO的127脚检测电压升高到3.3V-3.6V跳动,远高于2V,是OR31一个15K电阻阻值变大所致位置如下图

网友A:
这主板,这灰尘,看着难受

网友:
这块主板是出土文物吗?很有考古价值

网友:
灰好多啊   也不给打整干净修的 ,断线那个是通病吗

网友:
出土时把线弄断的吧?出土文物很有考古价值。

网友:
技嘉的老问题,技嘉为我们找钱了。

网友:
这个又是个通病,主板走线太细,灰太多时间长了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这灰尘,看着难受

哈哈,谁说不是,楼主辛苦了,不过有钱赚,脏一点也无所谓,又不是有毒物品,无所谓了

网友:
小白我懂,就是io的5v和12v检测脚位电压不对,换串联分压的排阻

网友:
维修经验十足啊,这么脏的班不清洁就给修好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怎么经常断线啊,我上次修的一块板子没空去找都直接飞线的虽然好了,但心里别扭,看着一根线横在上面。不过楼主这板子比我接手的板更脏

网友:
断线不可能是通病,,后面那个检测电压确实是通病

网友B:
强迫症来了   至少打扫干净再动手吧

网友:
那个电压检测,好多说把坏的那路电阻干掉,然后5v12V检测脚连一起就好。结果,好几回都成了,就有一次我就搞半天,非得找电阻换上,不然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来了   至少打扫干净再动手吧

打扫不起呀,板子多灰多戴口罩清理都呛人,健康第一

网友:
可以的,这个技术,我现在都先来找找里面的高手干的通病,也能修一大把了

网友(2019-01-20):
我的主板一样型号跟版本,为何这个电阻是75K呢,而且126根127脚电压是1.92跟2.0,正常,就是会用一会关机,关机后就不能再次开机,要等冷机后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