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不走字求助

楼主(2018-10-23):
华款曲M5A78,不跑码。 供电正常,有复位。   南桥,北桥用风枪小吹过,BIOS刷过。 不知道怎么搞了了,这个板子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通病就是822

网友:
复位是在哪测量的,确保CPU获得了复位

网友:
条件都正常  基本北桥问题了!AMD主板都这样

网友:
高贵的阿苏斯爱断线最好仔细看看到处量量

网友:
换个时钟试试...............................

网友:
看来修台板要备货足啊,没方向的时候可以换个时钟试试,再不行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