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bios通病

楼主(2018-10-23):
找了很多BIOS刷了N次都没解决,咋办啊

网友:
联想h61我见过的都四五个型号,还不算版本

网友:
不是所有问题刷BIOS都可以解决。要查条件

网友:
联想H61版本很多,但也不是都有什么通病,对于主板来说,认为还是要按时序来修吧,单靠猜来修主板,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