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接reset跳线会断电,几秒后重新上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0-23):
还是那个跑码0402主板的问题,我想看看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A:
看不懂。听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听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短接reset跳线,主板会断电,风扇不转,几秒之后重新通电,我的描述不难理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reset跳线,主板会断电,风扇不转,几秒之后重新通电,我的描述不难理解吧

这样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的,很的多主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的,很的多主板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啊,我还以为是有问题的呢,以前没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