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无陀螺仪指南针

楼主(2018-10-23):
6p无陀螺仪指南针,更换过指南针陀螺仪无果,供电阻值都没问题,求助

网友:
再换一个,测一下协处理器。

网友A:
我有一个6s和你的问题一样,所有相关的件都换了,底脚阻值正常,刷机无效。最后翘硬盘重装,再刷机就好了。所以你可以考虑底层问题,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6s和你的问题一样,所有相关的件都换了,底脚阻值正常,刷机无效。最后翘硬盘重装,再刷机就好了。 ...

没机器刷底层呀,回头找个店刷下看看

网友B:
受过小学教育的小小小白偷偷告诉你们,可以查查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过小学教育的小小小白偷偷告诉你们,可以查查时钟

32k?

网友:
嗯,之前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