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娱乐之新式三板斧----就是这么倒霉的32粒镁光

楼主(2018-10-23):
最近天冷了,老板的生意也跟着淡了,每天就跟着群友们练习最后谋生绝招---开箱手,正聊的嗨,高端同行来照顾生意了,丢下个大家伙A1398, 说有消息微信联系然后就走了,老板不在店里,我就自己先玩会儿,插可调电源能亮绿灯,停留2秒亮黄灯,电流窜到3.2然后就掉回2.2 ,反复如此,看情况不妙啊,二话不说,拆机,这个主板需要插电池才能开机的,为了仔细看请电流,直接短接R1240,插可调电源,很明显的看到自动触发上电一直到1.2,停留一秒,又上到1.4,然后2秒就掉电,直接掉到0.025,然后反复上电掉电,这种情况,要么很简单,要么很麻烦,耗时间跟精力,尤其是我看到这板子正反镶着32颗镁光颗粒 ,先来一套儿童套餐,刷BIOS,干温控,打值,结果啥效果没有,这个电流,在电感值正常的情况下,基本所有电压都出全了,这就麻烦了呀,不是内存坏,就是CPU挂,这种CPU是一个长方形,上面有大小两个晶圆,妈的,苹果你搞这么另类干嘛,这CPU我都是第一次见,更没听说有人搞过,在CPU附近跟菊花处打值电容,还算正常,暂时松口气,这只剩最后一条路了,干内存,但是这板子有点高级,还是要等老板拍板,趁这个时间搜下论坛上A1398的帖子,发现内存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但是大多都是直接报警的,但是我手里这个直接掉电,一时间还真有点拿捏不准,换板?想想自己就是搞维修的,只要U没死,就不甘心啊,查询了一下这个机器的信息,没想到还是个境外机,这个时候老板回来了,把情况一说,老板跟同行沟通一番,最后客户接受维修主板,老板大手一挥,这机器归你了,这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看着这32颗内存,我真是欲哭无泪,(没时间练习开箱手了呀,以后遇到丐帮中人,这肯定啥都抢不到了),我以前修苹果,全是些A1466之类的板子,儿童套餐来一个,要么就是洗洗涮涮三温暖,再倒霉也就是请老板干个CPU也就解决了,碰到这个机器,还真要静下心来想想,不到最后,还是不能轻易干内存,全板放大镜下过一遍,平台复位PLT-RST#量一下,因为这个主板是掉电,1.2这个电流在这里摆着,说明供电部分基本都出来了,只要电压正常那么供电电路基本不用去细查了,修机讲究思路,这就要仔细分析一下了,在桥还没有读取BIOS之前,是不会发生掉电这种事情的,因为桥只是发出一个指令,在没有得到回馈之前,顶多不会发出下一条指令而已,桥只有得到了回馈,才会去读BIOS,才算是有自己的思想,可能英特尔会设计很多的脚位去更仔细的检测之前收到的回馈,确定正常之后,才会发出平台复位,因为我们不可能得到桥的所有脚位的资料,所以读取BIOS之后会不会因为检测而引起掉电不确定,但是读BIOS之前是不会掉电的,所以这个掉电也就只是过内存掉电,或者不过内存就掉电,这个最简单的就是拔掉内存,看看还掉不掉,但是板载内存没办法,好在老板技术厉害,找高手从软件上把内存全屏蔽了,单刷BIOS就好,刷好后上电1.0A不动,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侥幸心理了,料板上拆了2组内存 ,这个板子8个是一行,怎么换看个人,我就是先正面后反面,一行一行的换,焊内存难度倒是不大,因为华硕修的多,换内存都是经常的事儿,就是心理上压力大,每换一行信心就少几分,换完3行还是这个吊样的时候我心都凉了,觉得八成就是CPU了,总不可能我倒霉到这种地步吧,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搞了快2小时的内存了,本着做戏做全套的原则,还是把最后8颗内存焊好,结果掉到0.67了,插上喇叭,既没听到嘟嘟嘟的内存报警,也没听到DUANGDUANG声,插上屏线,发现苹果的LOGO已经出现了,吗的,难道现在的客户都喜欢把声音给关了吗?要不是有经验,最后都差点被客户推回坑里去了, 最后得出结论,我就是这么倒霉,BIOS我就不传了,屏蔽过内存的BIOS我分享给大家

 会员651834300鑫豆2025-3-20 10:08
 会员7384792元2023-8-25 10:27
 会员5740372元2023-6-16 17:27
 会员13486582元2023-3-29 14:42
 会员8946712元2023-3-7 20:16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老板也是技术牛人 ,想问如何联系

网友:
过程有点辛酸,不过还好CPU没坏你算幸运的了,祝贺你

网友:
跟老板混吧,没错,这儿都是高手

网友A:
楼主有点倒霉,故障点在后8颗内存吧?

网友B:
哥,你这技术,,没的话,,厉害1!加4分,请问一下,,什么是开箱手啊??
让兄弟我,我也有口“粥”喝啊!!

网友C:
道理我都懂,就是开箱手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CPU没坏你算幸运的了,祝贺你

网友:
总结:
故障描述:A1398开机不显
排查检测:电流反复从3.2到2.2,短接R1240,插可调电源,自动触发上电一直到1.2,停留一秒,又上到1.4,然后2秒就掉电,直接掉到0.025,然后反复上电掉电。不是cpu就是内存。
从软件上把内存全屏蔽了,单刷BIOS就好,刷好后上电1.0A不动,换内存
确定故障:内存问题,但没听见报警声,应该是声音关了

网友D:
对换内存颗粒没兴趣,到是楼主说的开箱手是什么 ???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老板和楼主技术够牛逼。。。

网友E:
执着的人最后还是有好结果!楼主最后有没有找出8颗之中坏颗粒?用简单手摸颗粒温度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找出来?

网友F:
牛掰了,这都打了胶的内存颗粒

网友:
兄台,何谓  开箱手 ???     不过技术很牛

网友:
大工程!这么多颗粒换完,够麻烦的

网友G:
可以自己通过屏蔽SPD辅助判断是否为内存问题,你在09.24号已经有看过那个帖子,可以下载最后一个附件里的工具进行修改.
我自己也试了一下你有机会可以偿试一下.

网友H:
屏蔽内存是屏蔽哪几个内存呢,是屏蔽了哪16颗吗

网友I:
这种屏蔽内存的bios,是不是相当于内存没插上,刷上不掉电了,就是内存坏,刷上还是掉电就是其他坏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技术,,没的话,,厉害1!加4分,请问一下,,什么是开箱手啊??
让兄弟我,我也有口“粥”喝啊 ...

三和大神的谋生绝技啊,专门开宝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道理我都懂,就是开箱手是个什么东东?

三和大神开宝箱的绝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换内存颗粒没兴趣,到是楼主说的开箱手是什么 ???

丐帮中人的绝技,开宝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执着的人最后还是有好结果!楼主最后有没有找出8颗之中坏颗粒?用简单手摸颗粒温度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找出 ...

不行的,打值什么的根本就搞不出啦,不然我也不会一边干内存一边打退堂鼓了

网友:
真的不容易  辛苦了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屏蔽内存是屏蔽哪几个内存呢,是屏蔽了哪16颗吗

是从BIOS里把内存SPD都清除了,就是让CPU读不到,相当于把内存拔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己通过屏蔽SPD辅助判断是否为内存问题,你在09.24号已经有看过那个帖子,可以下载最后一个 ...

我这里现在都是搞的D4内存多一些,这个软件嘛,你懂的

网友:
看的 累死了 楼主 技术确实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点倒霉,故障点在后8颗内存吧?

是的呀,就是在背面的最后一行,也不知道是哪颗,比较倒霉,最后给我来了一个关键先生,也是无语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牛掰了,这都打了胶的内存颗粒

一般没有厂家会给内存或者显存打胶的,起码我现在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从BIOS里把内存SPD都清除了,就是让CPU读不到,相当于把内存拔了

如果只是像拔掉内存,好像这样的话作用不是很大,最好能一组一组屏蔽那还好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屏蔽内存的bios,是不是相当于内存没插上,刷上不掉电了,就是内存坏,刷上还是掉电就是其他坏的意思吗 ...

其实就是判断是否是内存引起的掉电,如果刷上还掉,说明U读玩BIOS,在自检过内存之前就掉了,这就比较麻烦了,我还没碰到过,我觉的这种基本就是U挂了,如果刷上不掉,说明内存可能引起掉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般没有厂家会给内存或者显存打胶的,起码我现在没碰到过

thinkpad基本上灌胶的,兄弟!总之,板载cpu内存和显卡的有时候不容易找到故障点!普通机器一分钟换条内存就知道的问题,板载又屏蔽不了的可能要思考很久都不敢动手!你这种不显的还好,假如是死机蓝屏之类的就更难了

网友:
几年没修过一个苹果的路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现在都是搞的D4内存多一些,这个软件嘛,你懂的

恩,DDR4的早已经把软件写出来了,原理和DDR3差不多,只是测试的机器太少,
目前只真机测试了联想V310-15IS板号 DA0LV6MB6F0,
华硕DDR4的我这里三四线城市很难真机测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恩,DDR4的早已经把软件写出来了,原理和DDR3差不多,只是测试的机器太少,
目前只真机测试了联想V310-15IS ...

大神,原谅小弟眼拙,没能认出你来,小弟对你的景仰那真是如黄河之水连绵不绝啊,小弟以为大神早已金盆洗手别处发财,没想到大神仍旧活跃在我等之中,比起大神,小弟只是一个出体力的搬砖者,让大神见笑了,见笑了,D4的内存SPD我现在只晓得跟D3不同,不再是92之类的开头了,大神这样的人不去大点的地方修些新架构的机器真是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原谅小弟眼拙,没能认出你来,小弟对你的景仰那真是如黄河之水连绵不绝啊,小弟以为大神早已金盆洗 ...

DDR4大部份以23 10 0C这样的开头.
你的这个主板里的内存结构是有双通道(AB),每个通道有2个Rink,
可以偿试通过修改SPD来 屏蔽1个Rink 和使用点位图测试 内存颗粒CS0#或CS1#信号 来辅助测试到底是哪个面 的内存颗粒坏了,减少你这种"倒霉"的情况.
可以仔细看我发的那张图,
未真机测试.

网友L:
请问开箱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开箱手是什么意思?

简而言之就是开宝箱,翻垃圾桶

网友:
这技术真牛B,跟着老板混肯定有肉吃!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有时间写长篇的不多啊,你这还真的算是小清新

网友:
大神大神,太牛逼了

网友:
你和老板都是大神级人物啊

网友M:
牛B的人   苹果笔记本电源电压一般是14.85V或者16.5V,调19V不怕烧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牛B的人   苹果笔记本电源电压一般是14.85V或者16.5V,调19V不怕烧机吗?

这个机器底壳上写的就是20V,我用19V其实都算低的了,这款机器很大功耗高,论坛上有个朋友还发现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器用的电压不到20V还有问题,我用19V其实也算是验证一下他那个结论

网友:
专门百度了下三和大神,还是猛擦擦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我直接放弃 很佩服楼主得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己通过屏蔽SPD辅助判断是否为内存问题,你在09.24号已经有看过那个帖子,可以下载最后一个 ...

哥们 这软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K:
thinkpad基本上灌胶的,兄弟!总之,板载cpu内存和显卡的有时候不容易找到故障点!普通机器一分钟换条内 ...

假如是死机蓝屏的,可不可以用内存检测软件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