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K301TU DAY33AMB6C0电源灯不亮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8-10-23):
                      今天接了一台 HP15-K301TU 版号 DAY33AMB6C0  接过来单是写着不加电 ~接上电流表 待机0.02 电源头的指示灯也不亮 拆机后发现EC周边全是蟑螂屎  这个机子没有图纸 去淘宝问了也没有~ 只能参考Y19C 大体是相同的变化不大,清理完  上电还是一样 查明暗访一下 共公点有了   BQ738H 6脚 2.7V也正常  5脚ACIN也正常 !还是先查查EC的这边ECRST ,ACIN ,开机的,S5_on 正常 +5VPCU +3VPCU也正常的  +3VS +5VS这个是没有 这两个电压是开机后才有 这个! 重新加焊了EC也是一样的                  回想以前维修HP的 机子 电源指示灯不亮的 AD_ID 之间的信号问题 但是这个信号量了进EC是1.1V左右 这个算正常的 接口的7 ,8脚电压有5V呀 还是不亮 ,我在论坛看到一个兄弟维修 DA0U83MB6E0的机子 我看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8008-1-1.html  我发现我的问题和这个兄弟的 差不多MBATLED0# 为低 进EC的 正好手上有一片HP的机子 广达做Y11C的主板 量一下正常这个电压为3.3V电源头指示灯亮的,论坛兄弟他是换EC好的 。我也去订了一个EC IT8987 这个EC带程序  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EC写程序的转接坐 我只好买个EC叫别人刷好发过来 ! 芯片早上11点叫发 下午2点半到手上了 装上去后,发现 待机电流0.00了 但是灯还是不亮 按开机也没有电流 有时接上电源 也有0.01 当待机0.01的时候 我量了一下+3VS电压有了 但+5VS还是没有 +5VS的开启是5VS5_ON控制的 +3VS是S5_On控制的 有时接上电源又没有+3VS 我量了一个开启脚无电压,这个是S5_On EC这边电压还是有 有可能就是断线了 后来我发现了 进蟑螂的地方连线真的断了 补好后 开机还是0.01有+3VS 还是没有+5VS  查了控制
5VS5_ON这个信号还是没有过来 EC的128脚发出的 这个电压是上电就要出来的 查了一下+5VPCU 这个电压现在没有了 决定把原来的EC换回去,换回去接上电源 电流自动小跑了一下 电源头亮了 白灯!内存 散热装上 上电,电流跳上去了 1.1A左右亮了!
我量了PQ8 信号MBATLED0# 电压正常发3.3V
这个机子的问题就是断线 S5_On无法给+3vs开启 买的EC 也是不行的,所以以后大家买程序的EC要注意最好是带板的或是自己刷进去的确定好的

这个机子的电源指示灯原理 我就不去多说 论坛以有好多说过的贴子!

网友:
一般有参考电路图。电路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望在首位,对进水和腐我蚀的电脑多看比多换了要重要的多。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要看见故障差不多的帖子,思路就跟着人家走了!容易走弯路

网友:
有参考电路图。电路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S5_ON这个信号不是待机就有吗

网友:
很不错                精练老道

网友:
看来修机仔细观察很重要,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