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打印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8-10-24):
打印机开不了机,拆机保险管熔断换保险管,通电保险管炸了!!!之后发现高压开关管(6R380C6)短路,拆了。找到一个开关管P10NK70ZFP。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6R380C6的参数是600V、10A、50W
P10NK70ZFP的参数是700V、8.5A、35W

网友:
桥也炸了吧

网友:
嗯,还有得救不?:'(:'(

网友A:
把短路找出来,主控芯片8成也炸了。换好后把保险拿掉串上220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短路找出来,主控芯片8成也炸了。换好后把保险拿掉串上220灯泡,

这也被你发现了!!!!开关管栅极相连的主控芯片5脚的接地了。心碎了一地。我必须要膜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