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一体机A1419 双系统

楼主(2018-10-24):
苹果A1419 一体机。双系统,做好苹果系统后Boot Camp 助理 接上win10U盘 分不了区 提示:分区错误  机器里边2块硬盘 1块2t机械硬盘 / 1块24gSSD 固态硬盘。
怀疑就是多了1块24g固态 造成分区错误 不知道怎么办??大神们 怎么解决?? 苹果系统做的是10.12.6。是苹果系统的版本做的不对吗?

网友:
大多数 装的时候 都是苹果系统版本的问题
我一般都是重新装给苹果系统 再装windows  系统

网友:
我装的 苹果10.12.6 这个版本低吗?

网友:
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是分区需要拆盘才能分区(不是真的拆机器硬盘),意思就是苹果原厂分区用的磁盘融合技术,你可以去百度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