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无cpu供电

楼主(2018-10-24):
供电芯片发出的pwm波形如图,有看得懂的师傅吗?

网友:
补张清晰些的

网友:
为什么集显的pwm也是同样的波形,按理说核心供电都没有,不会出集显的pwm吧

网友:
40脚开启也有3.3,但41和42时钟和数据都有2v但无波形

网友:
数据时钟都是1.05,量错了

网友A:
还是考虑 要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考虑 要换芯片了

换玻璃管还是主控?为什么集显pwm也会出脉冲,41和42是跑码后才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