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开机无电流 恢复COMS可以亮机的终极杀招

楼主(2018-10-24):
2018年10月24日   天空一声巨响 我闪亮登场
今天首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E440的机器的问题,,这个机器大家维修的都知道,
那问题可是相当的多,比如:大短路,BIOS程序 ,掉电,南桥虚汗,开机无电流等一系列问题。

今天我给大家经过几十台机器的验证,,终于解决了,开机无电流,每次需要清理COMS电池才
能开机亮机的问题,这也是属于工厂级维修的通病,经过这次改良之后不会出现开机无电流的问题。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两张照片

这两张图片的对比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没错,他就是U13,,给南桥的供电

看到这里大家都很明白了:lol,,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维修当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后续有更好的经典的机型 ,,我还会发帖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会员1383261100鑫豆2025-4-24 23:48
 会员1538973100鑫豆2024-2-20 21:08

网友A:
求解释一下 ,才学不久  还是有点没看明白 这个做 的原因     谢谢

网友:
奇怪了,以前一到的E540和E440都是这种现象,清空COMS用一段时间就返修了,全部都是换桥解决,没有返修!

网友(点评):
一样一样的,换掉都没返修过

网友B:
而且不是开机无电流,是开机上0.2 ,再按开机键无电流,需要把适配器拔掉在插上才能触发,这种情况我什么都不查,直接换桥

网友:
以前我都是换桥好的  还没有试过  下次有这样的机子我改一下看看

网友:
这里跟CMOS电池有什么关系呀,楼主可以再详细地说一下么

网友:
嗯。学习了。曾经换了南桥都没好。奶奶的。这个是更换哈。

网友:
嗯。原来换了南桥都没有好。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也就是说u13有问题了,直连过去?这个u13是鸡肋呗,是这个意思不,楼主?

网友C:
我来解释下,这个本来由PCH_PWR_EN控制开启+3VALW到桥的+3V_PCH的供电的,现在把上面工厂废掉的R72用0欧的电阻直联,拿掉下面的U13(阉了他)让U13不起作用,这样+3VALW就直接供到+3V_PCH了,不明白的现在也懂了吧。献丑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都换南桥么,有时候换南桥都不好。这个也有影响,记住了

网友:
直连15脚也可以吧

网友:
意思是拆了芯片直接一个电阻?我记得这个板子这个芯片是有的,也修到过这个芯片坏触发不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解释一下 ,才学不久  还是有点没看明白 这个做 的原因     谢谢

u13拆了旁边装了个0欧电阻  ,  应该是3.3 桥供电输出偏低,导致桥不工作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解释下,这个本来由PCH_PWR_EN控制开启+3VALW到桥的+3V_PCH的供电的,现在把上面工厂废掉的R72用0欧的 ...

大神级别    其实这个板子的毛病那是相当的多

网友:
难怪有一次换了南桥也没有好,原来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
说真的类似这种机型的开机无电流还都是换南桥好的,你还有这种操作可是少见,我这边以后要是遇到了还能少几个桥的钱

网友:
十楼大神解释的透彻,让我这种小白茅塞顿开。好贴学习了

网友:
难道是这样子解决,困扰多年的问题。

网友:
louzhu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技术可以,以前我都是换桥的。没这样修过,,学习了

网友:
是取掉U13 然后旁边那里一坨锡就可以 是吗 谢谢楼主分享 无私的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解释下,这个本来由PCH_PWR_EN控制开启+3VALW到桥的+3V_PCH的供电的,现在把上面工厂废掉的R72用0欧的 ...

谢谢讲解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个故障,收藏,下次遇见也试试。

网友:
有测量过开启有吗?是输出低了还是开启没了。

网友:
以前都是放电过段时间再放电,,,,,,,,,,这下明白了

网友:
难道是这样子解决,困扰多年的问题

网友:
拆掉后有什么影响?鸡肋?。。。。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省成本,现在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 认为是PCH的问题,论坛里也有很多人换PCH修好了的,下次碰到再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一直都是换桥好的,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不是开机无电流,是开机上0.2 ,再按开机键无电流,需要把适配器拔掉在插上才能触发,这种情况我什么都 ...

蜗牛老弟,我来了!

E440这个机器清空CMOS就亮机,从来都是换桥根治,如果是U13的问题,换桥能好?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 。桥问题吧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难怪有一次换了南桥也没有好,原来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这种转换芯片真的爱坏 最典型的就是ACER的屏供电~

网友:
楼主加权限啊  大哥  楼主加权限啊  大哥

网友:
        之前换桥  现在这样省事 又省成本 又没有风险

网友:
这个方法好,换桥既费钱,又麻烦。弄不好还不亮

网友:
现在新点的桥散热都不怎么好   估计都是桥性能不良了

网友:
下次来了一定试试

网友:
这招好,下次就这么干,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通病不是换桥吗?什么时候修供电,可以解决了?下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