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4 不开机

楼主(2018-10-24):
此机COMS放电开机 过段时间又不开机 连续一个多月了 给客户放电两次,COMS电池电压正常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 电源指示灯亮,可调电源没反应。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通病 求大神们帮忙!

网友A:
这种情况先刷BIOS,可以直接到官网下载用U盘更新,主要是你这个故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

网友:
板载U出问题了 应该是 不然为什么每次放电之后就可以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先刷BIOS,可以直接到官网下载用U盘更新,主要是你这个故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

在店子放个两三天都试不出来的 客户拿回去十天半个月 又成那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店子放个两三天都试不出来的 客户拿回去十天半个月 又成那样子了

就是这样就不好修,故障再现周期长。建议留机观察刷个BIOS

网友:
换桥吧,估计桥挂了

网友:
RTC供电或者桥。。。。。。。。。。。。。。。。。。。

网友:
开机灯亮而电流不变化或很小变化基本上南桥周边问题(或南桥本身)

网友C:
以前修个hp的也是这种问题,拔掉rtc电池就能开机,插上电池和充电器,连续开个10多次,就又开不了了,最后还是刷了bios好了,不过联想的bios官网不提供吧

网友:
多开几次就不开机了,电池一拔又开机啦 真是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个hp的也是这种问题,拔掉rtc电池就能开机,插上电池和充电器,连续开个10多次,就又开不了了,最后 ...

BIOS刷了几次了,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确实头疼--兄弟解决了没,解决了发一下结果。

网友:
你这个查一下rtc电路,查了正常的话就焊桥吧

网友:
bios论坛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
大多数U 问题多

网友D:
先BIOS 后南桥,,,,,,这机器南桥换的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BIOS 后南桥,,,,,,这机器南桥换的也很多

是的,先刷个bios,再考虑换南桥

网友:
这个没修过                     好好看看

网友:
南桥,RTC电路看下有没有小东西坏了,联想的电脑很多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现象很不好修。我修过几台HP的机器也是这个样。当客户把电池的电量用光了。。就开不起。然后拿过来。把COMS电池拿掉。放一下电又能正常开始用了。

网友:
技术可以 老板  学习学习。。。。。。。。。。。。。。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要不就是南桥!!

网友:
看看rtc 电压。复位。正常不。。。。正常就是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和E540 E440故障一样,已经换了几个了。焊一下桥保2个月。

网友:
这个不好弄了,桥在U里吧,以前这种问题都是搞桥,这个直接搞U,一不小心可能搞报废

网友:
这个问题联想的好多呀,rtc电路问题,拔了coms电池就行了,不过要交待客户不要用光电池的电哦,我都这么干,省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桥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南桥内部RTC模块坏了,换南桥吧

网友:
以前神州笔记本遇到过一次,刷新BIOS后,解决了

网友:
放电好的话  桥的问题比较大   先查一下电路   最后干桥

网友:
是SR17E的桥吗?之前修过类似的 重置一下桥不行,换新桥 刷工厂BIOS 解决了

网友:
三合一CPU挂了,估计是。。。。。。。。。。。。。。

网友:
你先问他 有没有插什么外设   万一他外设有问题呢  我遇到过客户外设有问题  放电好的

网友:
建议先加焊一下桥观察一下情况,再动手比较好一点。

网友:
RTC电路问题吧,  不过这个机子RTC好像是进板载U里面的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纠结了,基本是桥坏了,南桥内部CMOS模块损坏

网友:
板载U ,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板载U出问题了 应该是 不然为什么每次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