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6M-D3V-REV.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0-24):
今天接到一台技嘉B86M-D3V的主板,故障不触发,因没有图纸就找了个B85M-D3V-REV2.1的图纸做参照,按照时序查不触发条件
   待机正常,开关针有3.3v正常,VCCRTC,RTCRST,32.768晶振也正常波形也有说明RTC电路没问题。然后继续追查EC触发条件,EC是IT8620E, 查EC供电33,64,95,96脚都为3.3v正常,时钟在内部复位也正常,在查114脚-RSMRST时为0V不正常,哈哈问题找到了,参照电路图相连点经过一个电阻OR7改名为O_-RSMRST在经过一个NQ19 N沟道的MOS管到南桥 查NQ19受控于NQ18经测量NQ18正常NQ19DS击穿导致EC发出的3.3v-RSMRST对地拉低,然后你们应该知道了。。。。。。直接拆掉NQ19  3.3V正常开机一路小跑 小白第一次发贴还请各位大神见谅,多加加分,,,,

_GA-B85-D3V REV2.0 正常主板备份下来的.zip

网友A: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谢谢

网友B:
主板有B86这个型号吗?楼主你确定没有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B86这个型号吗?楼主你确定没有搞错?

是b85写错了,见谅

网友C:
我修电脑10年了,没你这15天的修的六,以前换板,现在先刷BIOS再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电脑10年了,没你这15天的修的六,以前换板,现在先刷BIOS再换板

我也修了两年了好吗·只是喜欢潜水

网友:
修得不错,以后多发帖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