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开机电流到0.01A

楼主(2018-10-24):
华硕的本子真难修,昨天才修好一个华硕的本子,今天又有一台华硕的,修得人头痛,这个本子是K45D,待机有3V与5V,南桥边的1.1V没有,触发后电流到0.01A,南桥边的电感有1.1V,EC 为8518E,换过了,BIOS刷过了,BIOS的8脚有3.3V,2脚有2.8V,三脚为0,有个N管直接钳位了,现在不知哪还有问题,求解~~~~~~

网友:
你看看ec给桥的高低高有没有  有的话查南桥条件啊   看样子你这个机器应该是南桥那面引起的

网友:
这是AMD的板吧

网友:
按照时序查吧。有些机器没有通病。不是那么好找问题的

网友:
南桥那边有问题,重点查南桥                、、

网友:
看看有那个电容漏电不

网友:
按照时序去修啊

网友:
查二极转换电路。看看哪里电压没出呢,

网友:
好像有个通病吧。。。。。。。。。。。。。。。。。。桥 边上的电容 。

网友:
                                   不行就搞桥

网友:
刷了不行估计桥问题可能性大,如果是电路问题,估计需要很多时间罗

网友:
应该是南桥那边出问题,EC有发出信号,南桥没发给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