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HONE全系列逻辑码片

楼主(2018-10-24):
关于逻辑码片,之前修机器都是什么机器拆什么板子上的件换,也没注意过这一个问题,上次讲课的时候,一学员说6S的逻辑码片与6代的脚位不一样,特意看了一下图纸点位图,发现脚位确实不一样,特意花时间把6代到X MAX的逻辑码片全部整理了一下。6/6P的逻辑码片与8代上面的脚位是一样的,A1脚为供电 A2脚为接地  B1脚为SCK  B2脚为SDA,8的逻辑码片是集成在电感组里面的,脚位标识是不一样的,P5脚为供电 N5脚为接地  P6脚为SCK  N6脚为SDA,脚位标识不一样,但脚位的功能与6系的是一样排列,所以他们之前是可以直接互换的。
关于7/8系列逻辑码片的请看我写的另一篇帖子 7/7P复合电感组与8/8P复合电感组标注及说明

6S/SP、7/7P、SE、X这四种机型逻辑码片的脚位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之间是可以直接互换的。A1脚为供电 A2脚为SDA  B1脚为SCK  B2脚为接地。
8P的逻辑码片与其他机型脚位都不一样,由于是集成在电感组里面,所以脚位也标识也不同,M6脚为供电 A2脚为SDA  B1脚为SCK  B2脚为接地。由于8P的逻辑码片脚位功能排列与之前的机型都不一样,所以不能用之前机型的逻辑码片来进直接安装。要用之前的芯片代换的话,只能通过从芯片底部脚位飞线解决。

XS与X MAX的逻辑码片芯片改用了9脚芯片,他们之前的脚位排列是一样的,可以进行互换。脚位功能与8P的排列是一样,所以8P的逻辑码片直接焊上去也是可以的。

X R的图纸没有,所以不知道X R的逻辑码片是怎样的。

网友:
老万牛逼!上课以外还用心写帖子

网友:
感谢分享,对修机非常有帮助

网友:
那个学员就是我:daxiao:。我后来对比了一下。其实码片就只有2种型号。脚位一样就能换。只不过7 7p 8 8p的在电感组里面,有脚位做了调整。具体看老师上门的说明

网友:
感谢分享,不错的知识总结~

网友:
这要收藏    买都买不到 的东西

网友:
感谢分享,全部都收藏了,这个发现太重要了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  非常不错的资料  学习记住了

网友:
老万牛皮啊,,必须收藏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  非常不错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
全部都收藏了,这个发现太重要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
万老师威武

网友:
这个码片代换资料不错,果断收藏备用了!

网友:
要是逻辑码片出现不正常或坏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网友:
感谢分享,对修机非常有帮助。。。。。。。。。。。

网友(2018-12-22):
这些资料对于我等新手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料

网友(2019-06-05):
是知识贴,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