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B75R/MH_SG掉电维修

楼主(2018-10-24):
戴尔MIB75R/MH_SG掉电维修:先来张正面照和型号 测内存供电5V有 1.5V实测只有0.2V左右,跑线到了APW8720B, 测芯片供电没有,接了2.2电阻,实测,电阻变质 测供电脚位发现还有短路,最后把电容取掉发现电容损坏 阻值恢复正常 换一个2.2电阻,换个电容测电压恢复正常 发上亮机图片

MIB75R MH_SG 亮机备份.zip

网友:
短路 谢谢分享  已加分

网友:
排版有问题 看的有点累  谢谢分享 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发现很多点亮后备份分享。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