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楼主(2018-10-24):
手上有台华硕的笔记本,客户拿来的时候说用着用着就黑屏了。之后怎么开机都开不了 。我拆机的时候也注意过了 没有被拆过的迹象。打了一下各大电压都出来了,示波器打了内存,有两次波形。过内存了,又打了屏接口的EDID总线 有一次波,屏接口供电都正常 没有背光开启。以为是显卡问题 就换了显卡 结果一上电还是一样,好吧 收拾下低落的心情。   要不刷个BIOS吧 找个确定是好的BIOS 合成后刷上去还是一样,草泥马。什么问题嘛 我擦这么难搞,现在是毫无头绪了 求助各位大虾给点提示,我要疯了。。。。。。图纸和点位都传上来了, 麻烦各位给我看看吧,15高分悬赏

图纸和板子有一小点不一样

网友A:
没有背光开启不全是显卡问题,你按时序查下条件有没有正常,你这机器就是我前几天发贴的机型啊,这是我的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481-1-1.html,时序图加说明我已画了一部分过几天会上传的,本来想放在一起的没时间,有问题再交流,我先去搞服务器去,一台急修。

网友B:
会不会显卡哦,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还有楼主能教教怎么合成bios么?

网友:
我的回贴怎么没了啊,被删除了?再发一次吧,你先看下我前两天发的贴子看有没有帮助。急着修服务器去,空了跟你说。时序我画了一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显卡哦,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还有楼主能教教怎么合成bios么?

显卡我换了两片了 换到怀疑人生,显卡条件都正常。BIOS合成我发过帖子,你去看嘛

网友:
我刚没走,你自已合成的?这可能不是显卡问题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481-1-1.html你看下我当时如何处理的,刷了一个可没成功哦,第二个才行的,

网友:
我说的呢怎么没了,可能是在审核中,再发可能会被说灌水,真想帮你,没法。看看我前两天的贴子吧,搞好后还请教了月饼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背光开启不全是显卡问题,你按时序查下条件有没有正常,你这机器就是我前几天发贴的机型啊,这是我的贴 ...

背光开启是显卡来的  我的版本和你的不一样 我发个截图你看就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背光开启是显卡来的  我的版本和你的不一样 我发个截图你看就知道

那你前面的信号全正常了吗,BUF_PLT_RST#这信号有了吗,显卡能否工作取决于前面有没有正常,怎么能一下子换显卡呢。从显卡工作条件查起啊。而且你的图纸也有点不一样吗,重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前面的信号全正常了吗,BUF_PLT_RST#这信号有了吗,显卡能否工作取决于前面有没有正常,怎么能一下子 ...

正常 点位图一个一个找的 搞了几天了 图纸没有 那个只能做参考 点位图是对的

网友:
拍个图把板号拍来给我看下,是AMD的显卡吗。

网友:
有大小写没有。实在不行卖你一块主板。便宜

网友:
遇到过一次EDID屏线断线的,这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的!

网友A:
刚仔细看了下,你的电流都跑了1.6A了正常情况下应当是亮机了哦,你有没有外接显示屏试试。

网友D:
可能有一组电压没有出来,修过一台,跑码不显示,加焊显卡无用,刷程序也无用,老实打电压,发一组电感电压没有,修出电压就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一组电压没有出来,修过一台,跑码不显示,加焊显卡无用,刷程序也无用,老实打电压,发一组电感电压 ...

上面的电感打压全部打过  还是感觉显卡问题

网友E:
估计还是显卡那边的问题,这机器的显卡不好换,很多老手都换不好 BIOS刷过的话,主要看下焊盘吧 没断线掉件就重植200度左右就够了。只有这个思路了。

网友E:
电流1.6是不够的 还是没过显卡,可以先更换内存,这机器电流要1.8 2.0左右才有亮机的

网友F:
楼上有说了,EDID断线,EDID正常认到屏应该是满屏的波,,你这只有一次,说明没有认到屏幕,换屏和屏线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说了,EDID断线,EDID正常认到屏应该是满屏的波,,你这只有一次,说明没有认到屏幕,换屏和屏线试试 ...

屏和屏线都换了  好机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1.6是不够的 还是没过显卡,可以先更换内存,这机器电流要1.8 2.0左右才有亮机的

内存我拿在其他机器上面能点亮 是好的 低压内存和普通的内存都试过 内存有两次波形 说明跑码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是显卡那边的问题,这机器的显卡不好换,很多老手都换不好 BIOS刷过的话,主要看下焊盘吧 没断线掉件 ...

  把显卡拆下来打还没试过 可能真的是短线了把  我一会试试 可以给你加分

网友G:
怎么确定的BIOS一定是好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背光开启是显卡来的  我的版本和你的不一样 我发个截图你看就知道

建议你检查一下LID# 信号 我上次遇到一台能开机 屏不亮的  后来检查发现是LID#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确定的BIOS一定是好的呢、、、、、、、、、、、、、、、、

亮机备份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你检查一下LID# 信号 我上次遇到一台能开机 屏不亮的  后来检查发现是LID#信号没有电压

对 这个我还没测 谢谢   可以给你加分

网友:
查背光开启信号,3.3.v供电有吗屏线的..................................

网友:
显卡型号是不是后几位是9000的,我的也是这问题,我修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最后没修好,退了,当时也是换了好几个显卡,

网友I:
几位大量级别的交流,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几位大量级别的交流,牛。。。。。。。。。。。。。。。。。。。

秀儿 是你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刚仔细看了下,你的电流都跑了1.6A了正常情况下应当是亮机了哦,你有没有外接显示屏试试。

1.6应该还不够 这个好像是上道2.0 还跳变2次才亮的   按说EDID都出来了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到底是不显示还是没背光?两种故障是不一样的维修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J:
1.6应该还不够 这个好像是上道2.0 还跳变2次才亮的   按说EDID都出来了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看机器的一般1。6A就亮机了,新机器0.6-0.8亮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机器的一般1。6A就亮机了,新机器0.6-0.8亮机都有

嗯 新机器是的  K42的 1.6估计不行

网友:
你测下显卡到cpu的总线 耦合电容 打值   之前遇到过   断线了 。

网友:
这个主板的显卡爱坏,先查显卡的各个条件吧!

网友:
把  屏接口到显卡的耦合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还是先查查屏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822排阻吧

网友:
CPU供电加两个电容,CPU背面正好有两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