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不少弯路的联想G40-70m屏幕不亮

楼主(2018-10-24):
用户拿说不开机,屏幕不亮   插电按开机键,屏幕稍微有点闪下  不仔细看不出来  ,以为是主板问题,拆开一看,测量没发现 哪里有短路,生锈。准备接电流表,确发现,接口是 长方形的,没这种转接头,于是就焊了个圆的接头 按开机键 电流在0.7A左右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电流在0.5A  各电压都出来了 正常,以为是内存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N多个,也个鸟样,最后也焊了下显卡 还是老样子。没辙了,最后插回原来的接头 试下,不掉电了。接外屏有显示,插内屏还是不显,拆开内屏,重插下排线好了 有显示。后面想下还是被这圆的接头害惨了,如果直接用原装电源 检测,就可以看出不会掉电,怪自己粗心大意了。

网友:
转接头又不贵。何必呢。这样又是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网友:
还有这等事,是不是你把可调电电流表的电压低于20V了,要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