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Sparse不充电

楼主(2018-10-24):
谁知道小米5S PARS进水不充电怎么修。就是有充电显示,但充不进电。

网友A:
看看尾插  有的情况下尾插有问题 即使显示充电也是充不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尾插  有的情况下尾插有问题 即使显示充电也是充不进去的

问题解决了,是电池的问题。应该是顾客的手机进水后电池的温度检测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尾插  电池,排除外配之后搞主板,主板问题一般是小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