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50m ds3h不触发

楼主(2018-10-24):
    一台游戏主机,客户说从淘宝上买的,今天刚到,在家里按开关没反应,到店里想确认下是不是哪里摔坏了,可以给检测费,毕竟整机发回去太麻烦。    打开测了下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有跳变,就是不触发,又换了个电源试下,还是一样,拔掉了显卡,拔掉主板上连接机箱的接口线,裸板短接开关还是一样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坏了,跟客户说发回去换主板吧,客户担心有其他问题要求我把主板,cpu,内存,拆出来(显卡测了没问题,内存没有板子测不了),发回去,拿cpu风扇的时候,cpu粘在铜管底下,很轻松就一起被拿出来了。amd的cpu
    擦干净cpu上面的硅脂,把cpu装上主板,瞬间电源风扇转起来了,吓了我一跳,(主板一直通着电,望拔电源插头了)
    最后实验发现此主板不上cpu就是不触发,cpu装好就可以开机了,估计路上垫的太厉害,cpu弹上来了。此款主板cpu竟然参与触发,真是奇葩的设计,如果不是忘记拔电源,主板发回去了,还是好的,那顾客就要找我麻烦了,汗!
    觉得有用的朋友,加点分吧,反正每天都有免费的10分可以评分,也不枉手打这么多字,新的主板新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
这么新来修。不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来修。不保修了。

网上买的,发整个机箱不方便,测下哪里问题,测出发坏的回去,

网友:
现在的主板 很多都是要上处理器才触发的                                        华硕 华擎 技嘉都有

网友:
现在新款主板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是感谢分享,拆机过程中还不忘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