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3待机高0.070

楼主(2018-10-24):
拆机检查待机芯片PU4503发热,待机3.3V电感PL4502阻值0.2短路,然后看图纸,顺着电路开始地毯式搜索,拆了待机芯片51225,上下管,EC也拆了,PU5105,一个五脚芯片,依然短路。没头绪了,3.3V走过的地方基本都找了,还是短路,怀疑是不是桥短路啊。中途出去吃了个饭,回来后h盯着主板看,主板电池没拆,就随手给拆下来了,然后想用可调电源调3.3V烧一下吧,接可调电源,不用想肯定5A大电流,可笑的是,没几秒钟电流没了!诶?烧了?赶紧断电再量PL4502,阻值居然正常了,把拆下来的零件都装上,上电,待机0.007正常了,开机,顺利跑电流。虽然机器弄好了,但是我不明白这是为啥呢?啥零件都没换。附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3543 13269-1.pdf

网友A:
我在修同样的机器   ec坏了   换过ec  换过51225 .待机0.000   能触发亮机,系统进一半就掉电   pe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修   不知道和无待机电流有没有关系

网友:
还有这种好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修同样的机器   ec坏了   换过ec  换过51225 .待机0.000   能触发亮机,系统进一半就掉电   pe也是一样 ...

待机几乎为0,肯定不对进!进系统掉电,可能是哪个电压不稳定。还有,这个EC好像有程序吧。

网友:
啊对,有没有可能跟我扣掉主板电池放电,有关系呢?

网友:
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不装硬盘能亮机,装上硬盘电流跑到300多后大电流掉电到正常待机电流。光驱不放光盘没事,放光盘读盘的时候也是大电流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几乎为0,肯定不对进!进系统掉电,可能是哪个电压不稳定。还有,这个EC好像有程序吧。

网上说这个ec 没程序  ,我是在一块废板上拆的ec  这个电脑拿过来ec已经被上家焊报废了 ,脚的根部连在一起分不开,机器拿过来情况和楼主的一样只是楼主的ec没有坏。也是3.3V短路  5a电流烧鸡半分钟 不短了。一个小电容直接烧断路。 然后回头测试 没有线性3 5v   换了51225  线性电压出来了    然后装上ec  自动触发  电流0.6的样子  拔掉电源再插。待机0.000  直接就算没有待机  安开关 居然能触发  能亮机。插上内存硬盘。进系统就掉电  晕了  刷BIOS 一个卵样   就不知道和 无待机电流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说这个ec 没程序  ,我是在一块废板上拆的ec  这个电脑拿过来ec已经被上家焊报废了 ,脚的根部连在一 ...

主要是这个板是通电就有3,5V,所以待机电流肯定是要有的。待机为0.000时,量一下3,5V电感电压正常吗

网友C:
13269-1 CPU后边有个很小的电容容易短路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269-1 CPU后边有个很小的电容容易短路 应该是通病吧

那我烧鸡几秒后不短了,是不是把这个小电容烧断了!

网友D:
捡到钱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捡到钱了,哈哈哈哈,。。。。。。。。

又有新问题了,5V负载有问题

网友:
今天刚接了一台同样的机器,待机0.06,3V短路,烧到3A左右摸南桥处有温度,怕是跟你这台一样的问题,明天再仔细看下

网友:
你这机器应当问题没准确查到,交不了差的,看你描述的情况不像是放电就好了的,重点查待机芯片和上下管以及电容

网友:
  就这样好了能稳定吗   为什么不直接烧鸡   要拆这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