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维修LZ57

楼主(2018-10-24):
一直都听说,来迅维学习笔记本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我也来了,经过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学习,老师终于拿板子给我们修了,好了废话不啰嗦了直接直奔主题
   当我拿到主板后,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说,第一步我先看外观,这一看 还真让我看到问题了

PD3801反向,直接拆重新装好,心里在想不可能那么简单就修好了,心里寻思着还是在看看公共点吧,直接测量PR4004,直接对地短路

用眼看了半天 没有找到问题,心里想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表去查吧,查了查隔离保护没有问题,直接查找公共点去的 各路供电,结果查到CPU供电电路,上官的D极连接的一个电容短路

拆开电容我居然发现电容下面居然有铜丝直连,老师们可真坏,电容没有坏就直接装上去了,装上直接测量检流电阻发现公共点不短了,一切正常看图

公共点正常后直接上电,上电之后发现3V5V待机没有,直接去查充电芯片,看到PU4003 旁边的二极管PD4011断开 还反向了

装上之后再次上电发现3V5V还是没有测了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PU4103 2VEN0 没有3.3V线性有,5V线性只有2.6V  供电也有,到这里判断是芯片坏,由于在基地换芯片要打值 我个人嫌弃麻烦,我就自己走淘宝买了芯片 这边修的时候忘记拍图片了 就只有买芯片的图片凑合看吧

芯片换完之后3V5V正常 用示波器打了升压电容

3V5V正常后上电后,电路VCCSA0.85V管家供电没有供电没有,VCCPLL1.8V锁相环供电也没有,仔细一看我靠缺件,下面是我对着图纸补好的图,缺少两个2.2欧姆电阻,这边我直接直连

锁相环供电少了个 自举升压电容,找个电容补上之后,再次上电,然后测量各大电感供电依次是锁相环  管家  内存,都已经出来了

这些供电出来之后,直接装内存CPU,再次上电检查CPU、集显供电

看了下电流,电流跳到1.06A

到这边应该是正常了,找了个显示器外接看看

完美收工,新人第一次发帖,发的不好请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A:
练手板子都是被故意搞得么

网友:
哎唷不錯嘛小胖子:daxiao::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手板子都是被故意搞得么

算是吧。其实人为故障不一定好修。毕竟是在基地,有的时候芯片都被吹死了

网友:
写的非常好,技术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
小花花技术很好,写得也很好

网友:
浪浪技术牛牛牛,文章写得不错,维修杠杠

网友:
思路清晰,小伙子技术不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