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不跑码到跑O8--OC,就是不显

楼主(2018-10-24):
主板型号:清华同方G41
主板故障:不跑码
下面是维修经过:

内存电压1.5V

桥供电跟总线供电

PCI A13 A14 电压 0.9V

时钟芯片是9LPRS525A 一口气买了四个,老板还送一个(买四送一)

时钟和复位都有了。

跑码卡 08 等一下跑OC,

就是不显

请,走过的,路过的,大师,看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给个维修方向。
(内存换过,CPU换过,就是键盘灯不亮)

网友:
bios搞过没

网友:
这个主板南桥容易出问题,我这前几天有一块,加热南桥可以亮机,冷了又不行了。不知道是南桥本身问题还是桥周边什么元件不行了,后来嫌麻烦换主板了,

网友:
感觉先从bios入手,。论坛应该有这个bios下载,刷过不行再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