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场管代换

楼主(2018-10-24):
CPU供电场管为P0903BD&P0603BD,现在有一个管击穿,手头有95N3L,60N3L,D452,06NG,09NG等,能否代换?如何对号代换?
小白一个,请指教,谢谢。

网友:
供电管基本通用。沟道一样就行。cpu供电部分的,就从料板上也拆cpu部分的就行。

网友:
谢谢,可否这样理解,拆料板CPU部分的上管换故障板的上管,料板下管换故障板的下管。

网友:
一般都不用管,主要沟道相同就换上,主板大多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