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10-24):
      故障机   苹果           加分   加分
  故障   不开机
   机器拿来的时候说要的很急 ,叫尽快修好,也说明了原因。机器来我这里之前就在上一家修了几天,结果回话修不好要换主板,要等几天,价格也有点小贵,然后机器就跑到我这里,先拆开吧,先看看板子,上家好多螺丝啊线都没上好。 还是这么好看,大概看了一下板子,没怎么大动过,也就这里焊了一下那里焊了一下, 正面看就动这里,不是很明显,焊过的,背面就扣了两个电容,和干了bios电池处的一个小六角,不知道换过没有,背面没有拍照(机器是修好后拍的)拆下来后量了下大概没有明确的短路后,(心想难道电源坏了,反正这个电源也爱坏,)接上主板上12v  ,12v  正常  待机3.3v,看来我想错了。这些都正常后没办法了找来图纸跟点位吧。而且主板上的指示灯也不亮,先查开机条件吧,(思路是这样的不过运气还不错,我短接开关的时候发现了,开始开关上还有3.3v不过短接后就只有0,4 v,很明显了后面有东西短路了)打开图纸跟着3,3v追下去    这么多要想知道就一个个追吧,不过我想的事转换的问题,追到最后第二个来到了这里 前面5脚的值正常而123脚直接接地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直接烧机,直接烧冒烟了, 电容很明显吧,   拆掉后值恢复正常,上好12v线后,通电指示灯正常亮了一个。在次短接开关,几个指示也跟着绿了,看来正常了,接好屏上好螺丝后开机。。久违的咚的一声 桌面还不错,接着来了一首才火的歌  (沙漠骆驼)    唱起。。。。。。。。。。重点是加点分吧    一点分都没有了  你们还是可怜一下我这个没分的孩子吧。。。。。。

网友A:
LZ 厉害。我现在看到苹果就头大。就不想弄

网友B:
上家让你升值了。收费可以翻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家让你升值了。收费可以翻翻了。

不知道上一家在修什么啊。。。。

网友:
嗯可以,看来上家是个半吊子,学艺不精啊,也给楼主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厉害。我现在看到苹果就头大。就不想弄

还好吧  苹果和其他也差不多的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修机还是要运气好,上家也算够意思,起码故障没有扩大。

网友:
哈哈,加分,加分

网友:
已经加分了 ,感谢楼主分享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上一家在修什么啊。。。。

苹果一体机 玻璃外壳怎么拆 ,没拆过 怕拆坏

网友:
前天我也修过这个一体机  我修的是3.42后面电容短路   报价750   砍价到650    保修一个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苹果一体机 玻璃外壳怎么拆 ,没拆过 怕拆坏

很好拆的只要不是很薄的都是没有上交的指甲长一点都可以弄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好拆的只要不是很薄的都是没有上交的指甲长一点都可以弄起来

不是里面有胶粘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里面有胶粘这里,

这款是磁铁   新款是胶 不过都比较好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里面有胶粘这里,

老款的都是磁铁吸的没有胶的新款的薄的才是胶粘的不过都很好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都是磁铁吸的没有胶的新款的薄的才是胶粘的不过都很好下的

胶粘的怎么拆 ,BGA 还是热风枪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一样的机器,不过问题不同,我的通电12V 都有只是,不触发。明天详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