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543,5V问题

楼主(2018-10-24):
机器开始是3.3V待机短路,修好后不装硬盘能亮,装硬盘电流跑0.4,突然大电流掉电。掉电后电流0.010左右,可在此触发。后来发现是只要接5V耗电比较大的东西就会这样。已经换过5V转换芯片和待机5V上下管。无果求助!

网友:
版号是13269-1

网友A:
这个也没有遇见过。楼主修好了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没有遇见过。楼主修好了求告知.......

明天继续研究,搞好了发帖

网友:
用示波器来查掉电问题,,,,,,,,,,,,

网友:
芯片没换吗

网友:
芯片还没换,明天换试试。今儿下班了!

网友:
纯小白,静待高手完美解答

网友B:
这是姐妹篇啊,我看过你先发的贴子并回过贴了,你图纸好歹也发出来看看,5V后面有没有电容呢换了没有,有的话可能就是它搞的鬼,

网友C:
5v是单独的芯片的还是和3.3v一起的今天我也遇到了修亮了后上硬盘就不亮了缺电压的样子,不过我的是红宏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是单独的芯片的还是和3.3v一起的今天我也遇到了修亮了后上硬盘就不亮了缺电压的样子,不过我的是红宏碁的

      最后修好怎么也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姐妹篇啊,我看过你先发的贴子并回过贴了,你图纸好歹也发出来看看,5V后面有没有电容呢换了没有,有的 ...

5V后面就一个铁壳固态滤波电容。没换!主要之前修的3.3 ,所以根本没考虑过它!这个5V和3.3 V是一个51225 芯片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是单独的芯片的还是和3.3v一起的今天我也遇到了修亮了后上硬盘就不亮了缺电压的样子,不过我的是红宏碁的

是一个芯片出来的,之前修的3.3V,所以没考虑5V的电容啊,后面就一个铁壳固态电容

网友:
找到问题在哪了,说出来真的想抽自己一个大耳刮子!不知道啥时候把可调电源限流了!所以才大电流掉电!

网友:
谁都不服 就服你搞了半天是电源的问题,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会先用原装充电器 和电池分别试机 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