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KC 2136 S220开机黑屏没背光

楼主(2018-10-24):
今天收到一个HKC的显示器,黑屏,12V 5V 3.3V 开关亮蓝灯,手电筒照有影,背光的问题。

先是在论坛里找了个程序刷过,没用,本来想简单点改背光,发现没有备件了,开始弄电路,直接用12V通到LED灯条上不亮,以为坏了,又一个一个量灯珠没问题

正极处有13V,往前面找到一个OB3350CP是个控制LED的芯片,在百度找了个参考图发现1脚没电压才2V,往前查过R51和Q2三极管的B极13V,C极也是13V,这个三极管是个2A g没查到看图应该是个PNP的
,要导通就的让B极<E极,B极经R210(2401欧)和R204(1202欧)分压,R210由Q4控制型号是个1AM的NPN,B极由ON/OFF信号经R208,测量Q4 C极为13V,B极和E极都为0V,换了个1AM这里的B极为0.7V,然后就Q2 B极11.2V,E极12.2V有了压差芯片1脚有了12V,也能正常亮屏了。
说的有些乱,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你们多包含。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想必日后定能成为维修大神。。。

网友A:
直接用12V通到LED灯条来试灯条好坏,,这个不可能亮,,。

网友:
楼主日后能成大气,继续测量,其实不用这么复杂的,换一条升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功扎实,维修得花费不少时间的吧

网友:
厉害了楼主,反正不会就加一个通用小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12V通到LED灯条来试灯条好坏,,这个不可能亮,,。

哦记住了,要试必须用升压板是吧

网友(2019-01-16):
升压电路有问题,修电路ok,现在应该是大神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个一样的问题,感谢大神的分享,让我解决了故障!本来外接灯条的,找半天没找到ON/OFF在哪里

网友:
我的板子没坏,就是灯条坏了,改了通用高压板接的通用LED灯条。找半天没找到ON/OFF信号在哪里。原来被贴纸挡住了,呵呵!!!

网友(2019-03-25):
大致看懂了电路分析,作为新手问一下,是36V驱动LE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