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C-Q3 rev:1.3内存不供电滴滴响,

楼主(2018-10-24):
IH61MC-Q3 rev:1.3内存不供电滴滴响,电感没有供电,供电芯片UP1514q 已对换过没有问题,量1.5脚有12V电压,7脚1.2V电压,其它没有电压,求解,没有修过的通病,之后有也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修好  求解  求解求解

网友:
兄弟你这是内存条件不满足上诊断卡吧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查反馈脚电压可能不对,,,,

网友:
没有阻止卡,你说的是第6脚吗,应该是多少V的呢不知道哪来的的 没有电压

网友:
场管是不是坏了?再就是反馈和电压控制电路了,磐正的好像是映泰代工的,映泰喜欢用IO控制内存电压。

网友:
H61用的是DDR3代内存,内存供电应该是1.5V,查下供电芯片有没1.5,有就查上下管,没有再反查上级电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