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24):
华硕P8H61,能加电,跑码到79卡住,也不亮。   经量测发现PS2接口对地值有一个偏小,其它三个499,其中有一个470.     拆了保护二极管,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拆了NCT5535D的IO,每个脚对地值都为1了。   换个IO,又变回原样了。 再换一个IO还是一样。 实在是搞不明白了,只要装上IO,四个脚对地值就不一样。 拆下就都为1.

网友:
499, 470这个不一定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470和490差不多  应该正常  每个板子还是有点差别的  如楼上所说  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
集显供电部分查查吧,

网友:
拿到高贵阿苏斯 第一件事就是看24pin附近 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