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开机不显示维修篇

楼主(2018-10-24):
今天接了一个开机不显示的,扣屏接电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不显示背光也不亮,那就开始打值测电压吧,先打了座子的值,正负5.7v供电脚和开启信号脚都无穷大.果断打开cpu屏蔽罩看看显示芯片,好家伙!

显示芯片和背光芯片压根就没装,不仅如此,背光芯片焊盘还掉了3个脚

显示芯片掉了一个脚

先补线吧!

背光芯片的焊盘补线忘拍照了,补完线从料板拆芯片补上,开机看看,

哦呼!背光不亮,莫非是我背光芯片没焊好,不存在的,继续打值测电压吧!背光回路两个脚正常,背光供电输入脚,无穷大!嗯,就从这里下手吧!打开电路图

打值发现这里的保险电感FL2024一端有值一端无穷大,显微镜下看看什么情况!

发现一端虚焊了,一坨锡上去加焊一下!再开机!

嗯,正常显示了,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
这个妹子是杂回事  楼主手工真好

网友:
这妹子就是坐在我旁边那个?好像拍丑了点,真人更漂亮

网友:
围观学习中...手工扎实

网友:
小伙子不错,有进步

网友A:
居然把我女朋友照片放出来了,这样不好吧

网友:
女生啊太牛了,手工杠杠滴啊,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把我女朋友照片放出来了,这样不好吧

上次有个小电影了也看到了。你小子艳福不浅

网友:
思路清晰,话说,妹子的故事有没后续?

网友:
妹纸修手机感觉就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