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联想G480待机0.004A,开机到0.01A掉电

楼主(2018-10-24):
联想G480待机0.004,开机到0.01掉电,板号:G48G48L DIS  MB  11326-1M

触发后瞬间示波器波形3.3V  5V 和3V_5V_POK如下:

更换3.3V和5V的电容PT4101和PT4102后,波形如下,开机正常。

网友:
没有看懂  问题出哪里了

网友:
电压有杂波?

网友A:
楼上没看到波型有毛刺吗,这才是真正的秒杀,触发0.2以下掉电首查3和5V是正确的思路,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我现在都离不开示波器了。

网友:
是的。导致3V和5V的 PG不稳定。不用示波器测,很难确定故障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三星550R5L的主板,触发电流在0.01不动,灯无变化,等几秒后,灯变蓝色,风扇转几圈,电流上到0.02,然后有时可以调到0.04后又跳变到0.02,测试各大电感,有3.3v,5.1V,2.5V,1.2V,显卡供电跟CPU供电没有出,昨天我测试了一个芯片各引脚的供电,有19v输入,有3.3v,2.7v,24V输出,然后有一排引脚输出为0.22V怀疑这个引脚电压有问题,断电测试各电阻阻值跟电容阻值,测到1,2引脚并联的一个电容,跟测得与0.22V电压的一排引脚相连的一个电容两段阻值都为零,还有是这两个电容损坏导致的主板故障,现在还没拆,因为我是一个小小白,焊工不行,这些小电容怕焊不好!得练习一会!再来拆换,看小结果!

网友B:
你这图有双通道对比????

网友:
   3.3v 和5v  最后那个一高一低是待机的pg吧  pg不稳定导致的不开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没看到波型有毛刺吗,这才是真正的秒杀,触发0.2以下掉电首查3和5V是正确的思路,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我 ...

问题是3-5V虽然有杂波,但是3-5V没有掉电啊,这个也有关系?如果是不定时掉电或者你发个3-5掉电的波形上来我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有双通道对比????

这哪里有双通道,分明都是通道1.

网友:
有示波器确实方便多了,很快速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3-5V虽然有杂波,但是3-5V没有掉电啊,这个也有关系?如果是不定时掉电或者你发个3-5掉电的波形上 ...

大约5秒掉电到待机啊,这个机器待机没有待机3V5V的。示波器PG成矩形波。

网友:
这个通病来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3-5V虽然有杂波,但是3-5V没有掉电啊,这个也有关系?如果是不定时掉电或者你发个3-5掉电的波形上来 ...

如果你认为3和5V不稳定不会掉电,那样你就样认为好吧,我只是回答楼上没看懂波型的人,又不是回你的贴子,关我鸟事,好心好意的回贴招来这事。我不会还去找个板子人为搞个故障再拍个示波器的图给你?我吃饱了撑的。手机APP空的时候回个贴有什么,论坛是各抒己见的地方,也许我是菜鸟,但也没什么服不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3和5V不稳定不会掉电,那样你就样认为好吧,我只是回答楼上没看懂波型的人,又不是回你的贴子, ...

我有说你说的那种我认为了吗?我是说3V 5V看上去有点点杂波,没有掉,没有过压或者欠压,如果没有掉下来,有点杂波的供电多了去了,好多板子的电压用示波器实测都有点杂波,但电压非常稳定。感觉你自己认为自己很牛逼的样子。请问哪里高就啊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3和5V不稳定不会掉电,那样你就样认为好吧,我只是回答楼上没看懂波型的人,又不是回你的贴子, ...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回帖子,本来是回帖主的,怎么是回了你的帖子,细看你的回帖没毛病。应该是个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回帖子,本来是回帖主的,怎么是回了你的帖子,细看你的回帖没毛病。应该是个误会。

嗯,看错没事,我是自已开的公司,电脑维修是一个子项,这也是我的爱好,从1999年接触电脑到今天都没放弃,刚才始是搞软件,后来一次电脑坏了,看人家修的很牛X,所以也试着搞搞就上了这条船最近也是刚回的迅维,看着论坛热闹,就来玩玩的。我是2012年1月份注册的中间没怎么上。

网友:
呵呵  波波修机就是快

网友(2020-07-26):
嗯哼滤波不良导致的3,5V 有杂波,PG变成了矩形波

网友:
有示波器 就是好啊。 出个9新的 示波器,有需要的联系 哈哈

网友:
滤波不良,造成控制信号高电平接近或超过对应逻辑电平标准允许的极值,5V TTL/CMOS逻辑电平的高电平最大值为5.5V,3.3V LVTTL/LVCMOS逻辑电平的高电平最大值为3.6V,通常高电平工作电压范围就是标准电平的±10%。现在再看看示波器显示的Vmax,应该明白是咋回事了吧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示波器修机快准

网友(2020-10-18):
老通病了 这个电容

网友(2020-12-07):
大神,我的修好了

网友(2021-02-20):
经验丰富,判断准确,高手,高手,学习。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安逸哈

网友:
有示波器事半功倍

网友(2022-10-12):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也有可能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不用示波器应该很难找到问题点

网友:
故障不是开机掉电吗,怎么这个波形没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