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mate9不冲电

楼主(2018-10-24):
华为mate9不充电  插数据线  充电图标和充电电流 有一秒左右  即可消失  客户说最先开始 扭一次充电器  就能冲  其实就这边有里有些误导  换了两个尾插口  都无果  最好判断是主板问题  报价200  客户不同意  说拿走考虑考虑  然后过了两天又拿来了  奇怪的是3时间过去三天了  电量还有百分之30  他说电量一直不下去  就判断他的电池数据有问题   拆主板发现板子已经弯了  在论坛找了一个mate9的电池座阻值图

发现左上角的  545脚的阻值未无穷大 挑开黑胶 放大镜发现他连到一个滤波电容 打电容上面也没有阻值。  在滤波电容旁边有个东西碎了   感觉看着像个二极管  又像电阻  打对地发现一般接地一个只剩和和针尖一样的点  在放大镜下  打阻值发现正好545 估计是个 保护二极管  飞线到电容就应该ok  和正极离太近  飞了几次都靠到正极了  最后用锡酱吹好了,上绿漆烤干。开机发现电量只有百分之三了  应该正常了  充电也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文字描述还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