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 开机出现LOGO后断电

楼主(2018-10-24):
今天修到一台ThinkPad E450的笔记本,客户描述现象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机显示后会断电,先接可调测试,不开机,拔掉电池和CMOS电池放电,再次加电可以亮机,但是显示LOGO后自动断电,怀疑开关的问题,但是测试开关上有高电平,而且按下开关也有电平跳变,应该不是开关的问题,此机器BIOS应该是不参与开机的,开机受EC程序控制,是不是EC程序有问题了,各位大侠有修到类似故障的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池坏了,把电池拔了,试一下看会不会

网友A:
遇到过类试的机子。换南桥后ok

网友:
南桥先不考虑,1,BIOS,2,CPU和内存供电波型测下看稳定吗,当然拆掉光驱和硬盘以及去测试,3,EC ,4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下,看稳定不?

网友:
电池把了也会掉吗  这个机器电池引起掉电是通病了修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试的机子。换南桥后ok

应该是的,芯片组出问题了。

网友:
刷个原厂bios,示波器测试cpu后级波形,看看是不是cpu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有时候,接口电路故障也会引起卡LOGO现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是UL1网卡坏了,图纸上芯片型号为WGI218V.

网友:
应该是的,芯片组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