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V1.0)复位灯常亮 维修一例 并附 USB编程器341A使用方法

楼主(2018-10-24):
联想M3A780M(V1.0) ,精英代工 背面板号RS780Q-LM2.
故障:复位灯常亮 跑码 00-DE

维修过程:这是个被诊断卡欺骗 误入大坑的过程
本人新手,刚从事维修不到15天。
开机,复位灯常亮,不闪。可以触发,cpu微热。就按照没复位查一步一步走。
有触发,就不再查触发3+5了。插上假负载,开始量:
cpu内核电压1.2V ok√,PLL供电电压(就是AMD 的VDDA 2.52V 正常√)
串行总线电源 (总线供电1.15V OK)电源好信号 1.5V 高电平 OK,系统复位1.5V OK
cpu好信号都出来了,根据AMD那严禁的时序,前面供电不正常的话,由南桥发给处理器的CPUPG信号,也不会出来。
测CPU复位,1.53V,高电平,也正常啊 不放心,插上诊断卡,测PCI槽上的reset电压,有1.6V高电平!!
莫非遇到了疑难杂症,总不能干桥吧,这种高成本的事,必须不能干啊
再回想一下,上电时序中,仅仅是开启上电的各个电压,包括时钟的供电电压,但是电压正常,并不代表,时钟芯片就开始干活了。
拿出示波器,测PCI槽时钟,有波形,时钟芯片边上打小电阻,有波形。
为啥不跑码呢?
CPU坏了??!!  换,换AMD 210,不跑,AMD 435,不跑码。
维修陷入僵滞。
再打一遍内存,SPD ,VTT,VEF ,VCC,均正常,就是没内存复位。168脚内存复位时低电平。
也正常,此时cpu都没开始工作,也不会发复位信号给内存。
撞撞运气,以前遇到过,有些板子,不理他,放几天他自己就好了。(闲置维修法

闲置3天,再拿出来,插上诊断卡,还是复位灯常亮,不闪。跑00-DE停到那里。
就去论坛胡乱搜,还真搜出一篇帖子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09056-1-1.html
这个叫同意的同行,也是这毛病,他刷了个BIOS就好了。
没有编程器,我就简单测了下CS脚,高电平3.3,没毛病,HLOD暂停脚,高电平,没被拉低,OK。
看来要扎本了。去淘宝买了个土豪金 USB CH341A编程器,耗费¥12元成本。
编程器今天回来,风枪吹下BIOS,刷之,竟然OK了,开始跑马了,复位灯也闪了。

:lol
事后总结:不能太过于相信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能一味按照复位条件不足来检修,也可能是BIOS程序错误,引起的复位不跳
后来我又试了店里的另一张诊断卡,开机也是reset灯常亮,发现这2种诊断卡,芯片都是ALTERA的,从待机到跑码结束,reset灯都是亮的,
只是正常的板子,会很快的闪那么一下。所以,复位灯闪,才是判断复位是否正常的标准。不管他是常亮or常灭,只要闪那么一下,复位就有了。

--------------------------------------------廉价USB  (341A)编程器教程-------------------------------------------------
这种玩意:lol
做个教程吧。供新手小白们参考。
它会送几个排针,我们用烙铁直接焊上去,免得哪天丢了。

注意:引脚顺序,一定要亲自用万用表打一下。放反了,烧芯片:lol
查BIOS芯片引脚时,我看到了一篇神贴。供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6514-1-1.html

用万用表蜂鸣档,一针接背面CS脚,一针接正面推拉孔,找到①脚CS片选脚。

找出来的顺序图如下

我的这样放,就是对的。:lol
关键步骤搞完了。剩下简单了。把BIOS芯片焊上去,装上卖家给的软件,开始刷写。
程序用的是这个同行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5642-1-1.html 在这里要感谢论坛18137849555zsjaxwq,同意,3人。
刷写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奇怪错误,如图

抱歉! 芯片编程失败 请检查芯片放置与接触!
又刷了一次,又跳同样提示。心想是不是编程器太廉价,不支持这个25芯片?:lol
于是手动刷一次,没有点自动,先点--擦除,然后点编程,OK了,成功。
呵呵。
焊下编程器,装到主板上,亮机,维修结束。----------------------------------------------------------------------------------------
M3A780图纸和这个亲测可用的亮机BIOS,我一并打包,做成附件。

联想RS780Q-LM2 主板电路图和BIOS.rar

133 Bytes, 下载次数: 7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我修电脑10年了,还没有你这15天的修的六。从不量信号,以前是换板,现在是先刷BIOS再换板

网友:
其实可以买个转换座子,不用每次都焊,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电脑10年了,还没有你这15天的修的六。从不量信号,以前是换板,现在是先刷BIOS再换板

但是老哥你这样更赚钱啊

网友:
现在编程器都这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