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扩容掉点怎么办?

楼主(2018-10-24):
扩容64……温度没控制好……掉了5个点
怎么办?

网友:
手艺太次……帮忙看看需要补哪个?

网友:
先把胶刮了 然后对应图纸看看 补起来就行了

网友:
考验        手工的时候到了。。。。。

网友:
咳咳,突然感觉来实地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找个料板挖开看看 补上啊

网友:
空点不补,其他都补上。,我上次扩容也掉了5个点。

网友:
这么大的点很好补呀,而且又没通u的点

网友:
有明线就直接飞,暗点就挖开飞线。没有说补不好的线。

网友:
补点的飞线的机会来了

网友:
空脚和接地不管,查图。飞线补点都可以,补点好一点

网友:
补啊,硬盘焊盘较大,很容易

网友:
对照点位图 看看有用的点直接补点吧 考验手工的

网友:
除了飞线补上还能怎么办?难道搬板吗?貌似前面比后面的容易操作啊

网友:
单独的点要补,空点、接地或者有相连的没掉可以不用补

网友:
大哥。。看点位图啊

    看图纸。。看是不是几个空点

   空点就不用补  多练一下了

网友:
不想补弄个锡球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