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水大电流及后期故障

楼主(2018-10-25):
直接步入正题,这是一块6代板,目测进水,先清理了下给几个发烫的电容扣了

然后OK,接电主板开机电流有点大感觉不正常,接屏无背光,也无显示,按着先修显示的套路来,拆掉屏蔽罩结果明显了,显示供电ic,指纹供电ic跟背光升压二极管都有明显的腐蚀痕迹,背光升压二极管脚直接腐蚀掉了,拆了重新换了显示跟指纹供电ic加上二极管,上一张弄好的图,

然后接屏还是无显示跟背光,仔细观察了下座子腐蚀掉脚,阻值也没打,先换了再说。其中背光阳极腐蚀掉脚飞线解决

焊好之后扣屏测试开机两瓶了,电流也正常了,正想着坐等收钱呢,进系统无触摸,打触摸座子阻值全正常,拆了芯片才知道下边也有腐蚀

找了个料板拆了个黑触摸重新植锡清理了焊盘,装上开机测试搞定

然后搞定,总结下,进水板一般是看哪个地方有进水腐蚀痕迹,先弄哪个地方,一步一步来思路要清晰

最后附上一张福利,伙计们拿着去撸,不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低调低调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不错,复杂故障简单处理,思路清晰,修手机要静心,不要放血脉贲张的照片,容易搞坏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