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不显示

楼主(2018-10-25):
技嘉B85M-D3V上电不显示。最开始来的故障是开机掉电。测试各大供电都是正常的。只是N_PCH_VRMPWRGD没有
3.3V为分压电阻坏了。换好。通电测试也是正常。拿给客户
用了差不多有半个月。变成了开机不显示。现在变成也是这个
N_PCH_VRMPWRGD没有3.3V分压电阻正常。相连的电容也有
拆掉。

IO也有收到CPU供电IC的电源好信号VR_RDY3.3V就是不发出
N_PCH_VRMPWRGD。IO12V5V检测电压正常。就127脚VIN0
没有电压。VCORE0也为0V没有电压。请问大神们。IO还要那些
条件才会发出N_PCH_VRMPWRGD。VCOREO是直接连接CPU
的。

网友:
再测IO4脚参考电压是否为2.5V这重要。31脚高电平。还有好多呢。

网友:
估计IO挂。

网友:
io我换了两个

网友:
VCOR0电压为零不对呀,,,,,,,,,,,

网友:
再测IO4脚参考电压是否为2.5V这重要。31脚高电平。还有好多呢

网友:
我也是一块没有VCORE0这个电压修不好

网友:
你可以是一下把VCORE0这个脚翘起来看看是不是IO把他拉低的

网友:
IO第65脚,128脚正常吗?WR66分压多少?1.5V与1.05V出来没,DR92分压多少

网友:
也是一块没有VCORE0这个电压修不好

网友:
像这种麻烦且不稳定的故障修起来真得很痛苦

网友:
嗯   台式机这样认真修没意思了

网友:
等着楼主的结果。。。。。。。。

网友:
B85-PLUS R2.0 r1.00 完美亮机,解决亮机慢

网友:
返修一次了,建议客户换了,省的不稳定以后在跟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