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不充电不联电脑

楼主(2018-10-25):
各位师傅好,我手里有一台琢磨了几天的不充电iphone6,机器故障为,关机插入数据线能开机但是要过大概5秒才亮屏幕,开机特别慢,进去系统电量百分之百,而且电脑不识别,也无充电反应,但是能进dfu,也能识别dfu。我已经更换了U2无数个,充电IC无数个,充电保护管和q1403都已经短接,USB控制管和充电IC的5V都正常,电池电压4.2V也正常,尾插阻值正常,usb和充电IC阻值也正常,电池检测脚阻值也正常,包括基带CPU左边的那个电感和自举电容都正常,也更换了几个了,usb控制IC的各项电压都有且正常,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电源IC也换了,最后实在不行我把关于充电的所有东西,除了CPU通通换了两遍还是一样,真心头大了,还有那个2.2K电阻借电压也试了,刷机报错4013,无从下手。

网友A:
刷机报错4013是硬盘阿…测下硬盘供电  对地组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报错4013是硬盘阿…测下硬盘供电  对地组织

能开机,只是不充电,和硬盘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只是不充电,和硬盘没关系吧?

换尾插了吗?

网友B:
换了呢,这个是最基础的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呢,这个是最基础的啦

我知道4013是硬盘,你查一下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4013是硬盘,你查一下硬盘

充电故障刷机报错应当联系到u2,但是它的工作条件也正常,u2也换了很多了,确定手工没问题,硬盘和不充电能联系在一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故障刷机报错应当联系到u2,但是它的工作条件也正常,u2也换了很多了,确定手工没问题,硬盘和不充电 ...

这个修好了吗?怎么修的,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好了吗?怎么修的,什么问题?

还躺着呢,没思路,买了一个看充电电压的仪器,插上去4.2V,但是手机没反应,拔掉再插,0.0V唉

网友:
换过电池没?

网友:
会不会是CPU的I2C总线问题。

网友:
连接爱思看看  测测电池座中间的检测脚阻值是否正常 更换电池  外配排出问题 还有就是刷机看看

网友B:
排除了外配,插充电器没任何反映的,只有关机插入数据线会亮苹果,开机很慢,开机一百的电,最后搬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了外配,插充电器没任何反映的,只有关机插入数据线会亮苹果,开机很慢,开机一百的电,最后搬板解决了 ...

我自己还没有搬过板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下,实在不行只能搬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