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F2A88XM-DS2 不亮机

楼主(2018-10-25):
技嘉F2A88XM-DS2 不亮机,不跑码,vcore和vcore_nb供电1.1v,CPU复位已出,CPU已经会发热了,就是不跑码,不亮机,BIOS已刷官网,这种情况还有排查什么信号呢?

网友:
vdda 2.5v

网友:
好的,我查一下,这个是给CPU供电的吗

网友:
实测vdda1.8v,正常

网友:
内存spd保护电阻测试发现变成1m欧换了0欧发现现在跑码了,卡91,等个几秒就断电了,接下去怎么查,求助大神,论坛看到一个卡91的帖子,打不开,权限不够,无奈_`

网友:
都没人嘛

网友:
解决了,是电源问题,A10-7870K  340W居然带不动。。。

网友:
你这个340W的电源,估计是杂牌虚标的。

网友A:
1.8V不正常的,这个电压要2.5v才正常吧,图纸也标明了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不正常的,这个电压要2.5v才正常吧,图纸也标明了25

看图片右下角,fm2才是2.5v

网友:
电源怕是不存在拖不起的,应该就是电源自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