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红色线和橙色线以及蓝色灰色黄色线都没有电压,电源无白色线

楼主(2018-10-25):
电脑电源红色线和橙色线以及蓝色灰色黄色线都没有电压,电源无白色线,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电脑电源红色线和橙色线以及蓝色灰色黄色线都没有电压,电源无电压是正常的,蓝色线待机的时候是有5V电压的,没有就是电源坏了

网友:
那些都是触发以后才会出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红色线和橙色线以及蓝色灰色黄色线都没有电压,电源无电压是正常的,蓝色线待机的时候是有5V电压的 ...

教坏人家的子弟,ATX电源,橙色线才是待机5V,如果插了电,这根线也没有电,那电源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坏人家的子弟,ATX电源,橙色线才是待机5V,如果插了电,这根线也没有电,那电源是坏的。

是的是的,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拉低蓝线就是电源开启

网友:
我的绿线和紫线都有5v电压,别的线都没有电压,电源开启无问题,电源没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教坏人家的子弟,ATX电源,橙色线才是待机5V,如果插了电,这根线也没有电,那电源是坏的。

紫5Ⅴ待机,拉低绿线开机,橙色3.3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紫5Ⅴ待机,拉低绿线开机,橙色3.3Ⅴ

插上电源后,才能测电压,原来我没插上电源,谢谢指教!